联想s10-2换RT9715A后无法进入windows usb无供电

楼主(2011-12-31):
各位师傅 大家好  :我的一部联想s10-2 维修中不慎小孩用螺丝刀碰到电源管理部分  烧毁IC RT9157A 更换后 USB端口无供电  不能进入系统  RT9157A 更换后测试发现音频芯片ACL272发烫  测试损坏 更换后还是不能进入系统:
屏幕显示:

  intel undi  pxe-2.1 (bui ld 082)
copyr ight (c) 1997-2000 intel corporation

this product is covered by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patents  :us5,387.459,us5,434.872,us5,732.094,us6,570.884,us6,115.776 and us6,327.625

  realtek  pci express fast ethernet controller series v1.17(090506)
pxe-e61:media test failure,check cabie
pxe-m0f:exiting pxe rom.
no bootable device --insert boot disk and press any key

现在没路可走了  请大家分析一下 下一步该检查什么地方   谢谢

网友:
显示的意思应该是无法找到启动的硬盘吧.你USB不能用了吗?你看下USB供电,+5V 再看下硬盘能找到吗? 仔查下供电,如果都正常的话,还不能找到硬盘和U盘的话,你准备好南桥的后事吧.

网友(点评):
这个很对,完全同意!

网友:
你随便找一个5v过去试试。会然后看能不能进入系统,如果不行就干南桥。

网友:
LZ量USB对地阻值了吗

网友:
BIOS可以进吗,似乎是网络启动失败了。进BIOS关闭网络启动,并把硬盘设置成第一启动

网友:
USB5V没有供电。那硬盘也应该没有供电罗。你看一下是不是边一起的。如果是一起的。肯定就认不到硬盘啦。

网友:
查查吧,不会是大问题的,。。。

网友:
没有检测到硬盘,检查硬盘的供电和连线,换硬盘试试

网友:
楼主,屏幕上显示的是默认从PXE启动,改BIOS启动顺序,先HDD,再USB,再PXE.
单接硬盘不插入USB设备也这样吗?(BIOS  HDD启动)

网友:
同意楼主的观点

网友:
怎么有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
显示没有启动盘 查硬盘5v

网友:
5V没有,硬盘肯定找不到。好好检修5V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