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到底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楼主(2011-12-31):
这个带#的信号应该是低电平有效吧?为什么有的好的板子测这个引脚也有3.3V电压,搞糊涂了,

网友:
自己找资料看吧 我问AC_IN#大家一口同声 低。

网友A:
带#是低电平有效,他的状态是要看这是一个什么信号而言,比如说RESET#复位信号,当为低电平的时候为复位,你机器要用的话,那么然就不能让他有效啊,如果他有效就会处在复位状态,你电脑还能用吗?

网友:
只能有效毫秒级的时间吧,要抬高不然机子一直处于初始化了

网友:
INT#有效为初始化状态,正常的时候肯定初始化结束了。

网友:
解释的到位,有些信号是只是瞬间工作的,像所有硬件的复位都是在工作之前有个瞬间低电平;有些信号是EN或EN#信号是要持续的。

网友:
呵呵,这个我也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是低电平有效,他的状态是要看这是一个什么信号而言,比如说RESET#复位信号,当为低电平的时候为复位,你 ...

带#是低电平有效,他的状态是要看这是一个什么信号而言,比如说RESET#复位信号,当为低电平的时候为复位,你机器要用的话,那么然就不能让他有效啊,如果他有效就会处在复位状态,你电脑还能用吗?

网友:
是不是可以解释为“”低电平瞬间有效之后,正常状态也许是高电平“”。

网友:
低电平有效

网友:
INT#是一个初始化信号,相当于RST#吧。在瞬间为低以后持续为高。

网友:
学习了,之前都没有听师傅讲过这些。

网友(2012-02-16):
引用 网友A:
带#是低电平有效,他的状态是要看这是一个什么信号而言,比如说RESET#复位信号,当为低电平的时候为复位,你 ...

学习了,我一直纠结于这个,可是是不是说带#的是低电平有效,在所有信号后带#的都是低电平有效,它的有效就是不能使用,然而我们要使用所以不能让它有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