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暗屏求助!!

楼主(2011-12-31):
接一台HP CQ45的机子,拿过来的时候是暗屏 拆机测一下高压的工作条件 INVPWR_B+ 19V ; BKOFF# 3.3V; DAC_BRIG1.1V 工作条件正常 以为是高压条有问题,换了一条通用的高压还是暗屏,请问一下大伙这个是哪里还有问题 (灯管试过没有问题)
暗屏

网友:
通用高压板所接的VCC,ON,GND信号有了,还不亮基本确认是灯管问题了

网友:
换灯管试下,还有显卡也会暗屏

网友:
CQ45 系列屏线不是容易坏吗?上次换了个 黑屏的--

网友:
哎,手头也有这台机器呢,正打算用换下来的屏测试(这款机器闪屏门啊,相信大家都有旧屏吧)。明天来搞下,有结果了上来告诉大家咯

网友:
遇到过有屏线出问题的

网友:
看看GND接好没这机器屏钱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机器屏 屏线都容易坏啊

网友:
这机器,就爱坏屏线,高压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