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都是灯管和电源板全坏

楼主(2011-12-31):
我一共修了2台液晶显示器。是19寸宽屏,都是灯管和电源板全坏,搞得我又换灯管又换电源板,几乎不赚钱了。你们修液晶一般怎么收费啊?

网友A:
要看你当地的价格啦,我这里一般电源板维修是50,更换是80,换灯管120,要看客服啦

网友:
换灯管很费时间风险又大,我收低了。

网友B:
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的。我这里修电源板和换灯管都一样的价格。同行70。外面的话一百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的。我这里修电源板和换灯管都一样的价格。同行70。外面的话一百多。

就是灯管风险比较大,才会贵点。电源板,高压板,维修都差不多,主控板我这里和灯管一样价。

网友:
价格都差不多,不知道你们收坏的显示器是什么价格回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当地的价格啦,我这里一般电源板维修是50,更换是80,换灯管120,要看客服啦

哇,你们是哪啊,修那么便宜,换灯管换确那么贵,我们这不管修什么都是60到80一台,换高压板也是60到80,换程序板和电源高压一体板是120到150,换灯管80!

网友:
看来楼上的价格不错啊,关键现在新的机器很便宜,价格收不起来。

网友(点评):
换灯管,风险大,坏个屏,你就有的哭了

网友:
哎呀。你看着办啊伙计。比如成本是五十。旧给他报80啊。毕竟那里头也有咱的技术对吧。收30不算高吧。总之别让自己亏本。要不然海修个屁啊。干脆回家种田得了。咱又不是开银行的对吧。一两次到没什么。要是次数多了。那还怎么活啊。

网友:
兄弟,你们的店在哪里呀?

网友:
我们这儿换板的话90    修理起步价60    灯管100 (不论几灯)同行80

网友C:
看故障不用拆机直接报价 15寸  100元    19-22寸    120-150元  不修拿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故障不用拆机直接报价 15寸  100元    19-22寸    120-150元  不修拿走。

我两次都直接报100元,上次电源板最后修好了,赚了一点。这次电源板也换,赚得很少。
报价有点低。

网友:
一项一项的算,灯管、电源板分开算就好了。

网友:
     别泄气,兄弟,两样同时坏的情况还是少见的,我有次一个长城19的显示器,亮下就灭了,我直接报了80,结果高压板灯管都坏了,他拿来的时候说,看电影时黑色背景时有红线,就是屏线没插好,拿这个理由跟他又要了20
     我都是提前报价,要是拆开了告诉他那个板坏了,这的人十个有九个就到别人那里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故障不用拆机直接报价 15寸  100元    19-22寸    120-150元  不修拿走。

看量以及地方,有的地方就可以报得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