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技嘉G31M-ES2C主板,PCB板U59位置是什么型号的八角 ...
请问技嘉G31M-ES2C主板,PCB板U59位置是什么型号的八角芯片,在南桥旁边的

楼主(2011-12-31):
PCB板U59位置是什么型号的八角芯片,在南桥旁边的
芯片

网友:
有没有截图啊?

网友:
上图呀,不上图怎么知道啊,除非有图纸了。
同意楼主:
5.0
啥叫维修?
同意楼主:

网友:
不是的,我想知道那个八脚芯片的型号,我我这板子上不见了

网友:
那你还是直接找图纸吧,这样更快点。

网友:
就是没有图纸我才来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