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维护

楼主(2011-12-31):
   不跑码和不上电有啥区别?

网友A:
不上电就是按开机键没有反应,不跑马就是按开机键能开机但是诊断卡不跑

网友:
不跑吗是指可以出发,待机电路正常,,开机电流会有跳变,,不上电是指,按开关没任何反应,,无待机电流,,一般问题出在保护隔离待机电路....

网友B:
简单点说就是,不上电就按开机风扇不转,不跑码就是风扇转,检测卡显示00或FF或无显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简单点说就是,不上电就按开机风扇不转,不跑码就是风扇转,检测卡显示00或FF或无显示。。。。

那个5vsb有到主板,但风扇不转也属于不上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上电就是按开机键没有反应,不跑马就是按开机键能开机但是诊断卡不跑

虽然有点模糊,但还是谢谢!

网友:
上面的解释非常到位,酱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个5vsb有到主板,但风扇不转也属于不上电吗?

当然算是,如果5VSB都没有,一般都是电源坏了。。。。。。。。

网友:
haha.学习国语文的都知道有什么区别你每学过语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算是,如果5VSB都没有,一般都是电源坏了。。。。。。。。

明白了,谢谢了

网友(2012-03-15):
我也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