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后白屏,晕死,大家谁有办法帮一下忙

楼主(2011-12-31):
今天帮一台显示器换灯管,是一闪一闪的,也怪我手欠,想着用通用板点一下吧,(后来发现,通用板的数据线插反了,也就意味着供电线接到了一侧的数据线上了),之后换了灯管,再换上之后一直白屏,现在没有办法,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求助。

补充内容 (2012-1-1 16:34):
听了高手们说是屏的主芯片坏了,已经邮购了芯片,在路上。另外,屏保险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供电接反了,应该是主芯片接数据的位置接上了5V供电。

补充内容 (2012-1-1 16:35):
另外,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测出来是否主芯片坏??主芯片为TFP7515

网友(点评):
不是驱动烧坏了,就是屏主芯片挂

网友(点评):
一般是屏供电的保险烧坏了,在接口的地方,

网友(点评):
屏主芯片坏了

网友:
看下屏上的保险烧了没..然后再量后面有没短路的

网友:
应该是屏保险坏了。在检查屏供电5V。

网友:
屏被烧掉了,没得救了吧,同情楼主

瞎扯

网友:
不要着急,先测下基本供电 5V  3.3V 等!

网友:
看看屏保险吧,如果它之后短路问题就大了,,

网友:
悲剧了,插反了你还能查进去呀。。,估计屏被烧了,,

网友:
这个问题你不要着急!慢慢来!还用原来那个屏线!插上电源线和信号线,看绿灯亮,再测量屏线供电的保险管5V电压看木有,有的话,手摸下屏板上那个大点的芯片《小心烫伤》,热不热,热的话可能就烧坏了,我以前和你一样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是这个芯片烧坏了,起热换一个就行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4332-1-1.html

网友:
前几天我也干了把这事,你先看看保险烧没,有的屏屏线插反了就烧保险,你在看看屏的主芯片有烧伤没,我差反得那个屏芯片烧个洞洞,换了芯片都没好,还好客户来的时候是不亮的,直接跟客户说平坏了修不了了就给他了!你先测保险吧,或者换个保险看看!

网友:
一般是主芯片坏了

网友:
补充了一下内容,希望高手继续指点。

网友:
要么平线插反,要么屏却脚。装瓶的时候把屏搞缺脚了,那上面都覆盖电路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啊

网友:
搞不明白 了,屏线反了的话是插不进去的啊

网友:
应该是屏保险坏了。在检查屏供电5V

网友:
码片坏了也会白屏的。。。

网友:
屏烧掉了换屏吧

网友:
估计是保险,没大事。

网友:
可能烧了哪里了 屏电路检查下吧

网友:
我也烧过一个屏芯片,换芯片后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