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70E1-CTL液晶屏 鼠标移动迟钝 移动鼠标出现拖尾

楼主(2011-12-31):
今天不知道是我运气好还是??接了台和上次修屏的一样的组装显示器。屏型号为MI70E1-CTL和上次修的一样。 开机图像有点发白 移动鼠标出现拖尾。(移动鼠标就是看见很多鼠标一样 。显示反应迟钝)我已经点过屏了 故障已经确定是屏的问题. 上次那个屏给我修好了到现在也没什么问题。不知道这次有那么幸运没?这种故障是否能搞定。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1969

网友(点评):
一般换最后图片的这个大芯片,就能好

网友:
有了上次成功的经验,估计这个楼主一定会成功的,修好后别忘了与大家分享啊!祝你2012年开门红!

网友(点评):
呵呵 谢谢 还没时间弄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那里问题 和上次故障不一样。

网友:
这种 情况只能考虑主芯片!其他情况就不好搞!

网友(点评):
我一般修东西 一般不会考虑大芯片问题 是先查外围电路 大芯片最后考虑。

网友:
路过学习下吧

吴正海 -2 严禁灌水

网友:
如果还是AD8567坏的话,就是这个屏的通病了

网友(点评):
这次故障和上次不一样哦。应该不会是8567问题。

网友:
还有就是玻璃板那断裂,像三星卖给清华同方的19寸屏就有这种通病,基本无法修复,只有专业的机器才能修,测下屏电压对不对吧。不对的话就不用修了。

网友:
今天没事又检查了升压电路电压数据,有重大发现陶瓷片上升压电路没有23V电压输出。看来问题应该出在这里。明天再维修看看是否能搞定,大家等候我的好消息。

网友(点评):
张老师修好没有,我一直在等待你的消息

网友:
这个屏的故障和你上次修的不是一个故障  奇美屏出慢动作的不是很多   屏的玻璃基没有断路的话     把23升压电路搞定你就成功了   这个奇美的老屏 找配件 不怎么好找

网友:
期待楼主能成功修复

网友:
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问题,大多是屏的问题,屏的问题我修复的很少,只占3成,大多报废。以后还请楼主多多指教。

网友:
菜单有没有发白?

网友:
这种屏也遇到不少了 ,很难修复,听说是屏上的晶振坏了,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我也有一台显示器和你的状况一样的   我这台是桌子上掉下来摔坏的     我后把屏上的供电芯片脱焊后能用了。。。

网友:
快过年了大家生意兴隆 前段时间忙也是没时间修这个屏 不好意思让大家等久了。这显示器已经被我50元回收。所以有时间慢慢修。这个屏故障现在故障基本确定是升压板23.5V没电压输出造成的。这板很难跑电路都看不见电路的。查了升压板30V输出时正常的,23.5V是由30V降压得来的 这个降压管是个PNP管 基本工作条件电压都正常(基极28V 发射极30V 集电极0V  降压管也换了死活就是没输出 。无赖为了证实后级电路没问题   把原来电路甩开,先用自己的维修电源 用NPN三极管加电阻自己做了个降压的把30V降低到23.5V 在上屏上机测试,呵呵。。清晰的图像 鼠标移动完全正常。为了以后故障不在重现 ,我还是想修回原来的电路,改天到电子市场买片9743A代换看看。给大家看看临时维修搭接的图片。有点难看哈哈。。

网友:
楼主功夫了得啊,看的我眼花缭乱的,虽然不懂电路,但是一看这功夫不是一天两天能练出来滴!一般屏故障我就直接放弃了!

网友:
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发财。经过上次临时搭线证明23V后及无短路 现在屏已经修复  是升压板没有23V输出调整管B极电路板断线了 造成23V无输出  出现鼠标拖尾反应迟钝。用锡连通修复。过几天把维修这个屏的电压数据发给大家,以备后用。祝大家龙年吉祥。

网友:
张老师,修屏容易吗?我这里都不修屏坏的,屏坏的都给客人带走了

网友(点评):
图纸原理资料少不好修 老师不敢当 我也是瞎修的

网友:
  呵呵,我也是新手,反正我经常在这逛,我觉得你就是我的榜样,我能有你那技术的话就好了

网友(点评):
我技术也不咋地哦 比起论坛里的高手查远了 我也是修电子时间长了凭点经验瞎修。屏的原理也不是很懂。

网友:
好牛B的人啊。。。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