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 965独显进水修亮了但是装系统就掉电!过来看看吧绝对有收获

楼主(2011-12-31):
    一台HP DV2000的机器进水好多天才送来,原来主板上进水的地方有点多主要集中在显卡供电电路和MAX8743电路周围,各个主要测试点无短路,断线的地就飞线,乱的元件和IC照一样的板子全搬了过来;处理了之后待机有3.3V,无5V(5V是开机才有的965独显是这样的)按开关无反应,开关上有3.3V。测IO待机晶振有波形,IO待机工作条件和信号全正常,SB_PWR_BTN#有3.3V-0V-3.3V跳变,SB_RSMRST#也有3.3V,凭经验判断这足以说明IO是OK的,。,,,但是还是无法触发。
    就没多想取下HBM南桥看了下焊盘很干净啊,。于是重植南桥还是一样,测南桥待机电压和32.768K晶振上波形都有的。晕,,后来再仔细研究发现还是得从SB_PWR_BTN#和SB_RSMRST#这两个信号入手,经查实SB_RSMRST#这个信号是没有直接送给南桥的(绝大部机器是直接送到SB的)故此白白做了南桥。SB_RSMRST#这个信号是经R190送到与门路U78的1,2脚。实测待机时U78的1,2脚为0V再细看R190有点符乱一测阻值无穷大了,

更换之再接上电源可以自动触发上电了。,,但是电流是0.45A不动了  测主板上只出来了5V电压,1.05V和1.8V都没产生。
     由于1.05V和1.8V这两组电压由MAX8743A控制输出的,之前将其周围所有元件都已更换过包括MAX8743A本身,测上电后MAX8743的供电19V有,ON1和ON2都有3.3V开启信号,REF也有198V。只是无PWM输出,两组供电MOS管,电感,电容都全
换了还一样无电压产生,后来修了老半天才发现原来有一个地方断线了,就是R212接MAX8743_VCC之间的线路开路了(这个电压的开路导致MAX8743的第13脚ILIM2无法检测到输出电流而不能正常输出PWM信号去驱动两组MOS管,所以电咸上没有电压),于是飞线后上电1.05V和1.80V正常输出了,此时电流为0.78A一看太高兴了心想这下电压都正常了吧。

  用表一测果然显卡电压也出来了1.12V,但是量CPU电压却为0V???晕了,查CPU供电IC工作条件全有啊,于是更换之还是一样无CPU电压,但是电流却是0.78A这却是很正常的啊不上CPU和内存,于是不管了直接上了CPU  T2370后发现电压有0.97V了,再上内存居然可以看到电流跳变两次,接屏一看呵,正常显示了,提示没装硬盘。再装上硬盘蓝屏7B。于是接客户说差不多修好了要装下系统,可是等我GHOST XP完了以后再重启解压设备驱动时,只听到眼前传来一叭的一声一看掉电了,再开机时提示系统没有装好,于是再装还是到了解压设备驱动就掉电到待机了再装N个XP不勾选任何驱动包括安装版的全是一样装到一半就掉电!
       之后对做了很多维修过程, CPU和显卡的散热做得很好(绝对不是散热问题了),换CPU,换内存,换硬盘,换IO,换南桥。换北桥,加焊过G86-630-A2显卡(显卡有点胶的之前从来没修过的,也不大像显卡问题),还一样掉电,再后来把CPU供电MOS管两组8个全换新的,330UF滤波也全换新的还多加了两个还是一样,再后来把主板上的声,网,SD卡IC全取了还一样,再换3.3V,和5V的供电MOS管和滤波电容还是一样装系统一半就掉电了,头都搞大了。
另外要说一下,机器进DOS,进PE全正常速度很快,多久也不会掉电的!可以充电,电池还可以开机点亮!
头大了倒是无所谓,现在只想找到问题在哪里啊。。。。。。。。。。。。。。。。现在的想法是想突破难点!
dv2000_965独显(06230

楼主是高手呀,思路很清晰,没试试温度传感器正常不

网友:
换了CPU核心供电芯片没有

网友(点评):
之前换过一个

网友:
想问下LZ是用光驱装的还是U盘?

网友:
光驱装的安装版,用U盘做Ghost进PE,U盘换过!

网友:
可以看看bios有没问题。

网友:
这主板很便宜  不过楼慢有耐心

网友:
还是先把显卡换631 先排除显卡门

网友:
换板吧 这种问题比无显还难修

网友:
u的供电芯片虚焊吗?或更换试试

有道理

网友:
楼主修好了贴出来看看具体啥原因

网友:
今天换了一样板子上的Bios芯片,又换了充电芯片还有保护隔离管还一样加上电池再开机电流有2.7A了不装系统时不掉电,而不上电池开机装系统掉电时电流每次都在2.2A左右,看来也不是过流保护问题。…于是痛定思痛后决定再次把问题锁定在CPU供电上应该可能是供电不稳定,再又换了一个全新的MAX8736A!再用U盘G个XP没管什么驱动了,因为都整烦了,全点安装居然不掉电?就一下子装完了!奇迹出现了,太给力了!反复重启进系统OK,难搞的掉电问题终于搞定,看来装系统一半就掉电也不过是浮云!

网友:
问题是  8734A?

网友(点评):
是MAX8736A我没写错,你仔细看

网友:
楼主真有干劲  向你学习了

网友:
换了一大圈还能修好,楼主焊工牛啊

网友:
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啊 是我早让换板子了 换了这么多件 赚不到什么钱了吧  不过你焊工很好

网友:
楼主很有耐性,这样的板子我直接报废了,

网友:
进水 不好搞吧,主板也不贵

网友:
这板子收了400RMB,也不高的。

网友:
楼主咋把该干的东西都给干了

网友:
dv2000 965这个板子。裸板加电,不上cpu是不出cpu供电的,我曾经也在此困惑过。呵呵,恭喜楼主搞定了。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很清析,值得参考

网友:
我没用BGA这两年全用的是土炮做的桥,上面用瑞士进口的数显大风枪,下面就用几十元的实验电炉再加两块铝板拼接放上面隔着,用温度传感线和温度控制器进行底部温度控制!做桥成功率99.99%,手到擒来!

网友:
太厉害了   楼主的思路值得学习啊

网友:
   这般毅力  强大呀....  焊了 又焊

网友:
我有台机器是PACKARD BELL 笔记本是欧版的,客户送到是经常死机,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我看了一下不能开机的时候就是0.8A左右的电流,当我偶尔开了一次机的时候,发现客户自己做系统没有做完,提示系统没有安装好,请重新安装,然后我自己也试了一下GHOST,结果跟楼主说的一样的,解包驱动安装的时候就死机了,不过跟你的不太一样,你的是掉电,我的是死机,看来也是差不多的,看楼主的内容我看来也有所启发了,谢谢楼主的分享啊.楼主辛苦了.

网友:
我没有BGA焊台时就用风枪做的,成功率真的不高啊,只能百分之六十,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搞不好就有很大的可能报废,嘿嘿.现在搞了个简易的红外的,一开始不知道它的脾气,我试坏板时烤焦了好几个芯片啊,要命啊,现在好了,我跟它磨合好了,嘿嘿.

网友:
我手上有块51125掉电的,头都大了,直接换板子了,楼主牛啊!

网友:
一波多折,还是给楼主修了。不错

网友:
强,佩服楼主的精神,

网友:
又是一台问题超多的电脑,整好了,牛,龙年行大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