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V-TVM主板自动上电维修

楼主(2011-12-31):
今天下午接到同行送来两个主机,称全是主板坏了!一个在明天下午之前一定要修好(就是此板ASUS M2V-TVM),另一个不着急!那就先修这个着急用的吧,废话少说了,以图为证 。拆机裸板自动上电,强行关机也关不了!心里一阵暗喜,这类的问题应该好修吧(可没想到让自己郁闷的事还在后面呢!)
故障分析:请问为什么会自动上电呢?
答:绿线被拉低了!
对了,既然是绿线被拉低了,那我们就打一下绿线的对地阻值(因为已经修好了没来得及拍照,请大家原谅),打阻值600多,没问题,那下面的问题看看是哪个元器件把绿线拉低了吧!打开点图一看究竟! 从点图中看的很明白了,跟绿线相连的元件并不多,其中C628、HQ7主板上并没有安装,R509的另一端是+5VSB,那么很显然是U100(IT8282M  CYT)把绿线拉低了,好了就它了!直接换之……哈哈,不再自动上电了,触发开关针跑码了,上内存亮机!心想跟自己想的一样,这么容易就修好了,心里那个美啊,哈哈!于是就以最快的速度装回机箱内,什么线都插好,插上电源线又自动上电了,怀疑他的电源有问题,换电源后问题依旧。哎,还是老老实实的拆板吧,拆下来裸板还是自动上电,自己的心里都快郁闷死了!难不成刚刚换上的芯片又坏了?那可换的是新的啊!哎,没办法抱着侥幸的心理又换上一个新的IT8282M CYT,涛声依旧啊!心里骂到TMD我换的新的芯片不会就这样白白的牺牲了吧?心里不服啊!又转念一想,会不会不是芯片坏了?而是谁谁谁给了这个芯片一个错误的信号使芯片把绿线拉低了呢?对,找上电时序!(不好意思哈,上电时序都给忘记了,还得翻看资料,呵!) ,好了咱一起来看看上电时序吧,我们通过短接开关针给IO一个PWRBTIN#信号,IO接到PWRBTIN#就会给南桥一个SIO_PWRBTIN#上电请求信号,于是南桥便抬高SUSC#、SUSB#告诉IO可以开机了!IO得到开机允许信号就会给IT8282M一个命令PSON_SIO#《低电平有效哦》(说实话这个解释很牵强,我也不太懂这是个什么信号,什么意思,哈哈!懂得帮我解释一下哈!谢谢),让它拉低绿线实现开机上电!分析到这里,那我们就应该想到会不会是PSON_SIO#信号影响了IT8282M呢?再找点图 ,我们发现也就是U100(IT8282M)的第五脚接到了IO发过来的SIO_PSON#,OU1就是IO 了,RN132是做什么的呢?通过点图发现RN132的另一端是+3VSB给SIO_PSON#信号提供的上拉电压,我们前面讲到SIO_PSON#是在短接开关针后经过一系列的转换成低电平才有效的,那么我们推理吧,既然在没短接开关针时此信号就应该是高电平无效才对!上我万用表量了一下2.03V!这个电压正常吗?那边可是+3VSB啊!于是拆下IT8282M,翘起IO的76脚——晕还是2.03V,看来这个电阻RN132貌似有问题了!管它三七二十一,换之……奇迹出现了,不自动上电了!触发开关针正常跑码!上图看一下吧! (此图为跑码过程中拍摄!)

个人的一点点小经验,新手可以借鉴一下,高手多多给提建议!当然还有SIO_PSON#这个信号怎么理解呢?谢谢回答!!!

分析的不错。。点位都有啊。哪弄的
这种毛病,顺着绿线逆向修,SIO_PSON#,就是超级I/O发出的开机信号,低电平有效

网友:
分析的很好,还图文并茂

网友:
思路明确,真犀利,要是我,到了换IO还没好,我就会骂两句脏话,然后说,修不好了。放弃。

网友:
台式机主板还有能找到点位图呀。看来LZ宝贝还不少

是啊,我就奇怪你们资料哪里找的,我就找不到资料

网友:
有点位图,想修不好都很难

网友:
维修技术很重要,但工具软件同样重要

网友:
看来是个高手!!!!!!!!!!!!!

网友:
好想能够像哥们一样,修板这么有头有尾啊.....

网友:
是复位信号吗,

网友:
请问你的那个点位软件能分享下吗

网友:
IT8282M
这是什么

网友(点评):
时序控制芯片...

网友:
楼主都不用跑线的..直接按点位图..求分享

网友A:
大师级人物 谦虚了

网友:
有两下子。。。。。。。。

网友:
对我们新手来说,很不错的贴子啊!我新年回复的第一贴呀

网友:
维修没资料还是比较难修呀。。。

网友:
楼主已经是大师级的人物了,咱还搞不懂呢!学习

网友:
逻辑门电路

网友B:
楼主把你华硕 点位图 共享啊  点位能看到 料号吗?  这个 主板的点位没有用过

网友:
第一次看到照点位图修板   这东西我可是从来没见过 之前还不懂有这东西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  一看就明白

网友:
挺好,你那的配件还很多

网友:
我不是高手,高手一般是不会发帖子的!我只是刚刚开始学习主板维修,发个帖子给自己留下作笔记!呵

网友:
百度一下,这样问没人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师级人物 谦虚了

谢谢夸奖,我只不过是个小菜鸟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你华硕 点位图 共享啊  点位能看到 料号吗?  这个 主板的点位没有用过

不好意思,请谅解,点位图不能共享!对不起大家了!

网友C:
这板修的够利索啊,佩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修的够利索啊,佩服啊

您过奖了!多提意见,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网友D:
大师啊                  可惜没在我这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师啊                  可惜没在我这儿

呵,你太能吹捧我了!小心我从天上掉到你的家里,哈哈

网友:
有点位图真的好用呀

网友E:
不错。你和我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你和我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我一定好好的向你学习,请多多指教!

网友F:
厉害,要是我,又修不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厉害,要是我,又修不上了

若你有时间细细研究,你肯定会比我厉害的!

网友:
楼主走了点弯路不过还是把修好了,再接在历吧

网友:
电阻变质,阻值变大引起的压降过大,信号失效。

网友:
触发电路,除了 开关-南桥-IO 怎么还有一个,逻辑电路,啊 新手,请教。。。。。。

网友:
LZ求图纸啊

网友:
不好意思,没有图纸!

网友:
你的点位图那里来的。不会有有工厂的朋友吧。拿出来大家分享一下啊。

网友:
楼主的板给了我启示

网友:
我看着思路有点乱,还要学习下

网友:
不错.... LZ努力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