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多灾多难的外星人M17X各位帮我看看或者求份图纸

楼主(2012-01-01):
两个多月前送来一台戴尔外星人进水,无待机无触发,拆开看了下报价300客户不修,我觉得价格报的不高啊,,,昨天朋友又巧遇这台外星人,抱着爱修不修的心理直接报价500~没想到客户很爽快的答应修,拆开看了下还是2个月前的问题,只不过主板别人动过了~大致看了下情况放一边。今天回来又看了下主板除了电源插口有电压其他地方全没电压,这机器在论坛里没有图纸可下修过的没几个貌似有点疑难杂症了,,,2011年的最后一天晚上加班继续研究没有一点思绪,找了个朋友看下他让我找8731的图纸 在朋友的提醒下发现个240K和120K组成的三分之一电阻把19V下拉至6v隔离电路导通,在朋友的帮助下继续跑线发现背面的复合管出来的电压到一个空的贴片点就没了然后我和朋友说难道被人做手脚了?不会这么巧吧,,,继续量贴片点的另一端的确是到IO里!!!NND这板还真被人做过手脚了?空点的焊锡很饱满看上去应该是没东西的,不管了找个保险电阻焊上,插上电源量隔离电路通了,3V5V也都出来了,开机电流跑0.26,上CPU和内存开机电流不停的跳变终于跑起来了!!装上显卡OK亮了!心想马上就能观摩神奇的M17X兴奋啊!装到屏线的时候心里一惊NND屏线接口有两个脚掉点了 抱着侥幸心里插上屏线开机,问题又来了:暗屏!!!哎,这个机器的屏幕貌似和IPAD一样双面胶粘起来的,又没图纸查,各位帮我想想办法,我不想拆屏啊!

网友(点评):
38 39 ? INV_PWR

网友:
这个没有图纸的话,只有想办法一条一条的量了,不过这个屏也可以贴,两面胶贴起来的,烤一下,好分离的

网友A:
不过这个报价,有点太少了,这机器,不报个1K向上,对不起观众啊

网友:
哎,客户最初留下给我修的话也不会有今天的麻烦了
当初就是因为300太低,客戶就看不起他不给他修

网友:
实在没办法明天只能一个个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这个报价,有点太少了,这机器,不报个1K向上,对不起观众啊

其实接修这台机器的本意只是为了观摩下传说中的外星人不过这个机器的做工与用料的确很nb,那几个风扇不比台式机的差,主板上的用料很多都是不常用的东西

网友:
高手呀   做了手脚  也能找出来  是我的话哑巴了

网友:
祝你成功啊

网友:
报价真的太低 了啊

网友B:
今天抽空又研究了会,发现屏线接口3.3 5v 19v都有了无奈只有拆屏,这外星人的屏拆起来还蛮简单的A壳下方2个螺丝卸掉就能看到高压(我一直认为这个高端机用的是LED屏,拆开后才发现是双灯管的LCD的,貌似DELL要颜色不要技术啊)再卸2个螺丝整个A壳就全下来了屏上有3.3,5V 3.3V 19V高压上全有了,怀疑高压条坏了由于时间关系没有继续研究,明天继续研究高压条
注:外星人的A壳绝对是防身利器!强度无比彪悍本人230斤不小心踩了一脚A壳尽然毫发无伤!

反对楼主: 3.0 同意楼主: 5.0
踩一脚还没事,不是吧,。。。还有兄弟你是不是该减减肥了。
楼主开始肯定是没有拆屏的,所以你说屏线接口只能是主板上的口或者插主板上的屏线接口,你都看到断线了为什么不去研究那两根线的来源在哪里而去拆屏检查高压板?难道你说断那两根线是空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抽空又研究了会,发现屏线接口3.3 5v 19v都有了无奈只有拆屏,这外星人的屏拆起来还蛮简单的A壳下方2个 ...

难道背光也没有?

网友:
主板屏线接口掉点的那两个脚是19V的,这个在拆屏之前就找到了
现在高压条拆出来量了下,3.3 5 19高压上都有保险也都是好的。高压上一个MAX8759和两个A2757M看不懂,刚搜索下也没找到相关图纸,我已经束手无策了,上个图各位帮我看看

网友:
这个高压是双灯管的

网友:
今天实在没办法了,直接改了2根9~19V的高压条塞了进去,就是高压的上的3.3V不知道哪里出来,只能取LCE上的3V3给通用高压OK~给机器装上硬盘光驱试机的时候我那可调电源的电流上到4.5A了短路灯都一闪一闪了,明天等客户带电源来继续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抽空又研究了会,发现屏线接口3.3 5v 19v都有了无奈只有拆屏,这外星人的屏拆起来还蛮简单的A壳下方2个 ...

楼主这么夸张吧! 哈哈 一脚下去毫发无损?

网友:
楼主最好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抽空又研究了会,发现屏线接口3.3 5v 19v都有了无奈只有拆屏,这外星人的屏拆起来还蛮简单的A壳下方2个 ...

那连个脚和旁边的脚相通的都是19V供到高压上的,知道这两个脚的定义才去拆屏的而且高压条第1,2,3,4脚走线也证实主板屏线接口上的两个断脚是19V

网友(点评):
搞定了吗?

网友:
外星人  我喜欢哈

网友:
太牛了呀,外星人真是不是一般的牛

网友:
这么高端的本子还没修过

网友:
外星人最终搞定了,充电器比我电瓶车的充电器还大,,,128G S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