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屏是什问题?

楼主(2012-01-01):
型号为:宏基V203H液晶显示,画面有亮带闪动,看上去像是排线的问题,经过代换把屏代换到其他板上,还是同样的问题!确定是屏的问题!屏线的接口也换过!不行!请教各位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点评):
换一下屏线路板上的大芯片,不行就放弃吧

网友:
典型的屏坏了。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网友:
这个有点麻烦哦,建议放弃算了

网友:
lz不是专门修屏的,还是不要搞了,很麻烦。

网友:
换屏吧建议楼主

网友:
屏坏 没的说  没有上百万的设备是没法修复屏的

网友(点评):
这个有点夸张 ...

网友:
是屏坏了..说下屏型号看看..

网友:
屏坏了, 且一般上这种情况没得修,

网友:
屏的型号:LM200WD1

网友:
这个确实是里面排线的问题,不过需要专门的设备才能修复,而一般只有工厂才有那个设备。这个单价都是几百万,没必要为了几百块的东西而买个了…………

网友:
这样的屏该换了 修复 的可能性渺茫

网友:
同意上楼说的,不过你也可以试一下

网友:
屏坏了。。没有专门的工具是修不好的。。

网友:
确定是屏坏 换芯片也没用 是排线接触不好 没办法

网友:
我      看还是放弃吧!修屏的几率太小了.也不好修。

网友:
大家说说看屏坏和驱动板坏有什么区别或者说是两个有一个坏了现象会不会一样呢。咨询中。。。。。。

网友:
你要有哪设备,也能压好,不过好像只有厂里有哪种设备

网友:
屏芯片换个试下!

网友:
放弃吧,直接换屏幕吧

网友:
没有压屏机修不好的!屏直接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