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的显卡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2-01-01):
有一台ASUS G1S独立显卡, 送来时不开机,明显是显卡问题,上BGA台换了第一个新显卡一开机就掉电,第二个新显卡(买的都是带珠的新显卡)能开机但外接花屏,内屏不显(背光亮)。请教高手是显卡的问题,还是显存的问题呢?
希望能有高手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新买的显卡赔进去了。万分感谢!!!
并祝新年快乐!

网友:
花成什么样啊,上个图,大家看看,再说,修不好,也不会赔显卡啊,你不是还可以拆下来吗

网友:
显卡没做好。取了重新植,或者就是你买的显卡有问题

网友:
在换一个试试

网友:
跟显卡门的现象一样 还是显卡的问题 显卡自身好的话 那就是焊接问题

网友:
再加焊下试试,没焊好吧

网友:
就显卡的问题

网友:
有一台ASUS G1S独立显卡, 送来时不开机,明显是显卡问题,换了新显卡后能开机但外接花屏,内屏不显(背光亮)。请教高手是显卡的问题,还是显存的问题呢?
希望能有高手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新买的显卡赔进去了。万分感谢!
并祝新年快乐!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4383-1-1.html

首先,   这个机器不开机,您没有检测它的工作电压及条件就盲目的换显卡是不是太主断了?

网友:
加焊或者重做一下显卡试试 应该是没做好吧

网友:
谢谢大家热烈的指导!

网友:
这个真的没有办法判断,只有换了才知道,显存也换,显卡重置球

网友:
再换一个试试

网友:
显卡芯片取下重新再做一遍,我上次碰到一个DELL的NV显卡,第一上去不亮,拆下重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