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智能主板ELN73PV主板有救吗?

楼主(2012-01-01):
翔升智能主板ELN73PV测试CPU电压基本正常,该主板现象是通电的瞬间诊断卡跑18.31.C1就不动了。主板不能正常启动。请朋友直接指出故障的位置,最好能说出什么坏了,谢谢!谢谢!!!!

补充内容 (2012-1-2 15:06):
朋友建议刷BIOS可是官方网站没有找到该主板的BIOS,那位朋友知道在那能找到或者提供,谢谢!

网友:
BIOS或主芯片

网友:
C1是内存嘛,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刷bios  做桥

网友:
单桥的板  干桥吧

网友:
本来只想叫LZ刷BIOS的。不过看到单桥。我再加句。不行焊桥。我个人觉得挺像BIOS的问题

网友:
内存的工作电压测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这个修过,北桥,个人的一点小建议

网友:
如果诊断卡没问题的话,应该查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