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自用的DELL 630 遭遇显卡门了 如何修复

楼主(2012-01-01):
本人在使用过程中、屏幕闪烁 图像静止 死机、关机后再开白屏,外接显示器有浅竖条、能进系统。是显卡芯片烧了,还是虚焊。我是修电脑的修不了自己的电脑。在线等、高手出现中、、、、、

补充内容 (2012-1-6 10:23):
修好了,购买了117钢网,锡球等
1,听说是通病 虚焊 芯片G86-620-A2 用热风枪吹入助焊剂
2,沾锡纸
3,用风筒100度对整板预热
4,开到220度吹了很长时间,320度焊剂冒泡停止,没拿镊子碰,开到100度吹一会
5,试机OK

D630换改良版芯片的话还是蛮好用的,风扇改长转温度很低。建议你送专业笔记本维修店维修吧,自己搞的话肯定是把好好的板子搞报废掉,送维修点也可能修不好了。
换显卡,BGA你有么?没有老老实实给维修点送去吧

网友:
另,如果自己修主板和笔记本 都需要买什么样 的钢网,锡球  能应付大多数BGA维修就行了。

网友:
哎,不是修笔记本的,你就拿到修笔记本的地方去呗,换个改良的显卡,也要不了多少钱啊

网友:
我买个风筒试试,等以后再买BGA返修台。

网友(点评):
小心风筒把你的板板搞坏了,不划算哦。

网友:
楼主不是维修人员?那还是送维修点吧,加焊下估计能好

网友:
我是修电脑的,可以查下以前的帖子,我是板卡级。问下换个显卡花多少钱

网友(点评):
这个不同于台式机的换显卡,笔记本的显卡是要做BGA的,,

网友:
还有疑问,如果显卡芯片烧了,外接显示器会亮吗

网友:
风筒就别试了

网友:
换个改良 版的芯片吧

网友:
小心把板搞废了,送专业维修点吧,这跟板卡级维修相差多了,不是你问下就能修好的

网友:
送给我修吧  嘻嘻

网友:
上次我的电脑也坏了,自己修好了自己的电脑。没什么的,谁说修电脑的修不好自己的电脑啊!

把你自己的稀饭吹冷在说吧,还打算替别人吹油汤,想赚别人的钱可以,看看自己有多少能力!我不是鄙视初学者,我也是这样慢慢学习过来的。客户就是库户,不要冒充同行骗大家!
哥们说的是,自己搞。搞好了 以后别人电脑坏了,还能赚钱呢

网友:
买一套钢网160元什么都有了

网友:
呵呵   楼主是搞维修的不   不是的话就直接送修   换个改良芯片就得了

网友(点评):
是搞维修,技术不高而已

网友:
这是个技术活,即使你用风筒搞好了,我敢保证你这个机子的寿命会缩短的。

网友:
别省那点钱的好

网友:
有人知道 基地有没有钢网套装呀 主板和笔记本维修的  我没找到,

网友:
找同行修一下也不会太贵吧

网友:
找一家专业电脑维修的吧 没多少钱 这个活不算麻烦 但是没有工具修不了

网友:
显卡门的建议还是换了显卡吧~

网友:
不该省的钱别省,小心因小失大

网友:
通病 换10年改良显卡 300元吧 显卡的成本一般150元左右

网友(点评):
换个主板才300多 ,不过为了自己修好这个笔记本 我决定自己买个芯片 换一下

网友:
各位同行仔细看他的帖子,“我是修电脑的修不了自己的电脑”,大家分析一下不觉得这句话矛盾吗?后面又问换芯片的价格,如果你真是做维修的你会不知道芯片的成本是什么范围吗?后面又继续“我只会板卡级维修”,这个就好办了嘛,直接换主板不就得了。省事啊~
你太低估我们维修人的智商了,如果所有人的智商都像你一样,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都不敢想象……

网友(点评):
加焊一下就完事了,风扇再来个长转。用一段时间再坏了就植一下,一分钱都不用花。看来楼主不是搞维修的啊。

网友:
找专业维修的换改良版显卡,把散热处理好。

网友:
最好是换显卡,,,加焊用不长久啊,,

网友:
直接换改良631吧。。。

网友:
换个改良的吧,加焊还会返修的

网友:
自用就换一个改良的,安静

网友:
400给你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