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问题

楼主(2012-01-01):
修块主板CPU复位0.6  主复位那电压都正常.短接复位排针主复位电压只能轻微跳变.不能全面拉低许多朋友都见过.我取掉北桥再来复位还是一样不能被拉低.不懂得就在这里去掉北桥复位还能正常发出吗.正常排针也能有跳变吗.主板是映泰G31-M7现在准备换南桥了

网友A:
去掉北桥了。。CPURST#被VTTFSB直接上拉。。。。还有意义吗

网友:
北桥都没了,CPURST#没人发给它了,除非CPURST# 是别处发来的

网友:
你咋个乱整呢……原理都没弄懂啊!

网友:
北桥是否真正的发出cpurst#那 还是被其拉低了
北桥发出复位的条件查找北桥的供电  pwok  北桥的时钟  北桥是否正常的收到pltrst#

网友:
北桥控制 cpu 复位  你的是不是总线电压不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北桥了。。CPURST#被VTTFSB直接上拉。。。。还有意义吗

我的理解是去掉去北桥CPU 的复位没有了..其他的复位应该没有影响到吧

网友(点评):
恒高了。不叫复位了

网友:
理论是的  没有影响的

网友:
饼哥,我不是迅维学员,但是我想问一下你,CPURST#被VTTFSB直接上拉,不知道这个VTTFSB是什么意思,麻烦你给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