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座子取下来后能植株吗

楼主(2012-01-01):
有块主板CPU座子坏了想换掉又怕不知道怎么上珠子想来问问

网友:
难度不小
HTTP://CNFIX.TAOBAO.COM买一个新座子吧

严重同意。。。换座子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法,有时候是座子本身的问题,不是下面珠子问题

网友:
对,直接买个新的,反正便宜

网友:
新的怎么卖

网友:
一般都是买新的换  换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网友:
我植过没成功  也没换过  不知成功几率  很想试试

网友:
难度大,我植过一次,成功了。

网友:
弄过,但是一吹就变形了,难度好大

网友:
我看那玩意不好弄   最好买新的  我以前试过

网友:
新的也很便宜啊   没有必要自己搞吧

网友:
买个新的吧

网友:
新的也不怎么贵 ,又保险,建议买新的好点

网友:
传说中, 座子植珠,手工操作,是在板上植好了再放座子上去, 不知是不是,

网友:
一般都是买新的座子的吧  没有试过植珠  板子要是变形了 买新的换 成功率都不高呢

网友:
l浪费时间

网友:
一般都是换新了。保险。成功率高

网友:
高手才干的事

网友:
cpu座上取下来一般不能植珠的吧,一般都是南北桥还有显示可以植珠的

网友:
我搞过CPU座子,就从来没有成功过

网友:
置出来的话 那就是高手呀

网友:
直接话新的好像更方便

网友:
这个有空可以练习一下植球技术

网友:
座子植株高难度啊

网友:
会被吸到针里去~~呵呵~~路过~~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