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下这个HP CQ62机器开机掉电吧

楼主(2012-01-01):
朋友拿来HP CQ62机器接上电源,电源插口处指示灯亮,按开机键指示灯亮风扇转机秒就掉电了,掉电同时电源口指示灯也灭下,又亮,开开还是一样2秒左右掉电,测各电感没有发现短路的,电压也都正常,开机瞬间CPU 又1V左右电压,CPU供电芯片加焊了,一样,一时没招了
请大家帮忙研究下,谢谢了多谢个位兄弟了

网友:
温控问题吧

网友:
速度快点量下有没复位 另请用原装电源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用原装电源开机看看

网友:
裸板  先换cpu 内存 还掉电 拆下内存 还掉电的话某个后级电压不正常 否则就可能是bios的问题了

网友:
掉电一般是电压不全或负载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