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换主板之后不认硬盘

楼主(2012-01-01):
DELL D630 换了一块主板之后就不认硬盘了,别的硬盘能认,把硬盘放在别的机器上也没问题,BIOS清空设置过不管用刷BIOS亦无用,只能再换一块硬盘了,请教各位前辈这是怎么回事,不换硬盘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了吗???

网友:
有些就是这样的 不匹配的 换个硬盘吗 那个就当移动硬盘吗 就好了

网友:
。。。。。。。。。。没遇到过啊,还有这事···杯具啊楼主

网友:
电流不够吧,飞线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现在 搞好了没有  高好了就 分享一下

网友:
你描述的无法识别硬盘是安装系统是的提示吗?如果是就更改硬盘接口模式。先看看BIOS中有没有识别到硬盘。

网友:
换了一块硬盘好了

网友:
没办法了 换吧、、、

网友:
换个  硬盘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