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Q7T4

楼主(2012-01-01):
昨天接到客户抱来一台明基Q7T4液晶显示器,故障是:按下开关,指示灯亮了两秒,自己灭了,再按指示灯,过了两秒自己灭掉。。。屏幕黑屏。。以为是高压板的电容坏。。。把机子都拆下来看,发现电容没爆。。全部拆下来开,发现驱动板跟屏面板连上一起。。。这下蒙了。。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不知道是MCU程序损坏。。。电压全部正常。。。这种机子还是第一次搞。。。求助。。。

网友:
在查下 看有没有别的问题

网友:
怀疑就刷新一下程序,修东西不要犹豫,要相信自己

网友:
这个就有点难度了哦 先插下来吧 在去修

网友:
先断开高压板电路供电。试试驱动板是否正常?或者外加供电试试来查故障在哪里。

网友:
把按键全部换掉!太经典了

网友:
先直接换电容5V与12得换了再说吧

网友:
上个图看看,没见过驱动板和液晶面板在一块的

网友:
先测下灯管

网友:
测一下灯管  电源板部分还有开关

网友:
好像是Q74T吧  这款容易坏灯管

网友:
明基的Q7T4是有通病的,高压板供电保险,c5707对管及fu11p06场效应管容易坏

网友:
先看电源板输出的5v12v正常不正常,若果5v12v正常 就检修高压部分。如果灯管问题,指示灯应该是正常的才对。最后看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