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32LBAIW液晶电视 一亮即灭-->疑难杂症,高手会诊。

楼主(2012-01-01):
品牌:创维
型号:32LBAIW
故障:一亮即灭
检测:1,高压板更换过新的,故障一样,高压板型号:KLS-320VE-J
           2,用普通液晶高压条测试灯管,一根一根测,16根灯管均半亮,电流均为0.12A.此时若开启电视,可见图像。
           3. 若高压板的25V供电由可调电源单独供电,其它不变,16根灯管可点亮,可见图像,但灯管一直闪。
           4. 若高压板的25V供电由可调电源单独供电,灯管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信号均与驱动板断开,另接开启信号4.2V.灯管可咪亮,但一直闪。

疑难:1.若为灯管故障,那为什么高压板用电源板供电和用可调电源供电的故障会不一样???
           2.若不是灯管故障,高压板换过,高压板供电和开启信号都由可调电源来,灯管为什么会一直闪????

网友:
应该为电源板故障

网友A:
电源板,带负载能力低,一般输出电容坏,在光耦旁边。

网友:
电压不稳定,  慢慢排查吧

网友:
这家伙我还没修过、、  要不要驱动呀?

网友:
电源板供电不正常。查开关管旁的二极管,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带负载能力低,一般输出电容坏,在光耦旁边。

郁闷,换了几个电容,打火花.两个电阻烧了,不晓得大小了,随便换了两个,5VSB出来了,但不触发.

网友:
重点检查电源,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
你测一下在开机时大电容上的电压是多少?
电源板如果是JSK3230-001测C1(180UF/400V),如果是JSK3250-001测C3(220UF/450V)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最后没解决 ,27寸液晶电视,还回给客户了,我的故障是开机闪一下屏就黑了,测高压板坏了,换了高压板后,屏就一直在闪(是光管在闪),还有叽叽声,查电源板没明显烧坏的地方,输出电压也正常,没思路了,就没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