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2465B换了板子后所测值不如换板子前接近实际值

楼主(2012-01-01):
本人的泰克2465B有时候开机无法测量,表现就是准的时候很准,不准的时候测试值与实际值风马牛不相及,这是换板前的板子, 上面缺电容,很明显是维修过的,这是卖家换好后的板子 没有维修过,换好后机器稳定了但是所测值没有换版前测的值接近实际值,这是换板前测32.768KHZ晶振和机器本身CAL5MHZ的测试值, 这是换板后所测值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是否可以调节这块板子上的电位器这类的东西能把它调准的,还是要做一遍CAL

网友(点评):
你在找商家看看啊。这台机器在那买的,多少钱啊,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
做一遍CAL可能会解决掉

网友:
高档货呀,

网友:
听说做CAL的过程很复杂,还要设备配合,如果没什么好的建议,就这么用吧,修电脑足够用了,这点误差没什么关系,要是有人知道不用做CAL就能修正,就赶快告诉小弟吧

网友:
现在我觉得这个机器硬件方面没有什么毛病了,是一个功能正常的机器,就是要校准,

网友:
哈哈。。波形都不准 了。。扔了重买。。

网友A:
这也变形太厉害了
根据楼主所言,有时候是完全OK的,有时候就很糟糕
估计有地方接触不良或者微短路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变形太厉害了
根据楼主所言,有时候是完全OK的,有时候就很糟糕
估计有地方接触不良或者微短路存在。

不是现在换过mcu板后,机器稳定了,每次都能测试,就是测试的值没有换板前接近实际值不如换板前测32.768晶振,值为32.79khz,换了板子后为31.79khz,第一个误差为0.022khz,第二个为0.978khz,误差大多了

网友B:
你原来的MCU板只是缺少电容,换上去示波器就可以正常使用。现在又换MCU板,里面的校准程序不是原来的,你自己要把这台示波器校准是不可能的。哎.......!无事找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原来的MCU板只是缺少电容,换上去示波器就可以正常使用。现在又换MCU板,里面的校准程序不是原来的,你自 ...

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那块板子在发回去之前我已经补上电容,但是问题没有解决,依然很不稳定,我觉得那几个电容因为漏液被去掉了,而这块板子上的其他元件肯定会因为这些电容的漏液或者去除而会受到影响,说不定已经有其他元件损坏,换回的这个板子我仔细看过,确实没维修过,装好后,再也没有出现不稳定现象,每次开机都能正常测试,我们做维修有这个精度已经足够了,稳定是第一,我不想再换回原来那块板子,校准以后再说吧,很感谢昊天科技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