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板的次级变压器

楼主(2012-01-01):
液晶电源板的次级变压器输出端在接上市电后是否会有电压输出,一般输出多大的?

网友(点评):
这个电压是不受控的,接上市电就有输出

网友:
次级变压器输出端在接上市电后,看看怎么烧的冒烟。

网友A:
哈哈,我表达不清楚,我的意思是液晶电源板接上220V市电后,用表测次级变压器的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点评):
那要看你的电源电路设计是多少V的。开关变压器就设计多少V?看看电路就知道了?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主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表达不清楚,我的意思是液晶电源板接上220V市电后,用表测次级变压器的输出电压是多少?

那要看你的电源电路设计是多少V的。开关变压器就设计多少V?看看电路就知道了?

网友:
需要整流,量整流管后面才是实际电压

网友:
这个问题你可以看一下图,(每块板子的设计都有所不同)

网友:
一般看整流失多少,12V 5V ,24V,5V都有?

网友:
不同的板,不同的输出电压,但常见的有5、12、22、24V等几种

网友:
你是不是说电源板的输出多少?

网友:
不同的板子输出电压不一样,需要拿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