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器F17LC-0图纸

楼主(2012-01-01):
谁有 急急。我有这种一台显示器器,电源指示灯有。电源啸叫,打开显示器,插上电源,查看情况,看到一个限流电阻发红,断电,用手摸电阻,发烫,查电路,通向行电供电限流电阻,根据经验 ,马上想到行电路出了问题地,测行电流,达1.4A,过流,查看行电路原件,有个叫RIF640A的场效管SG损坏,这个管好象电校正管,去掉校正管,测行电流还是1.4A,不知道是回事,难道还是行变压器坏了,请大哥们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可以直接改一块板呀!

网友(点评):
现在的新人,都把纯平当液晶修了。 有本事你改一块试试?

网友(点评):
小心扣分!

网友:
晕倒,还在修CRT呀,早不修拿东西啦

网友:
图纸很难有的了。你查清楚了,那个管子应该是二次升压管,一路查下去,看看行管有没有坏啊?不行可以断开二次升压输入高压包的脚,测试看看电压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
3楼大哥,搞维修的人什么东东都要修,才有经验,那儿赚钱那个修,我修好CRT有50元呢,不然不如叫别人买个新的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