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A431如何判断好坏

楼主(2012-01-01):
KIA431如何判断好坏?用哪个型号可以代换

网友:
这个东西电源电路上应该好多吧

网友:
这个件万用表是不好检查好坏的。一般坏了输出电压或过高过低。只有同型号代换。在现在的微型开关电源上都有此件。

网友:
开关管嘛,要是穿了用万用表能量出来啊,表笔打两脚,有两脚导通就是坏了啊,换个K打头的开关管就行!

网友:
这个没有代换的型号,就用431,在使用中,R端都是2.5伏,如果电压不正常,就代换试一下

网友:
431是三端稳压集成块,内部是由多个元件组成,万用表不能直接判断其好坏(TL431是精密电压基准集成电路。TL431有两种封装形式:一种为TO-92封装,它的外型和小功率塑封三极管一模一样;另一种为双列直插8脚塑封结构。TL431有三个引出脚,分别用K、R、A表示,其中K为控制端,R为取样端,A为接地端,TL431损坏后,如无同型号的进行更换,可用KA431、μA431、LM431、YL431、S431、TA76431S、μPC10931J等直接代换。)

网友:
元件很好找,用代换很方便的,,

网友:
用代换的方法就能判断呀

网友:
坏的机会只有1%!!!!!!!!!!!!!!!!

网友:
输入电压正常后,测输出电压有没有 2。5V  断开负载

网友:
应该有3种封装,to92 、sop8、sot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