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方正佳和 GREEN550老本本 不开机……%¥

楼主(2012-01-01):
就是这个本本。。不开机 电源适配器OK的。。
打开测了下 ,感觉是电源IC坏、【修本本本人比较菜,】各位大虾有经验的帮我分析分析看。。
或是有没有能换这个电源IC 的 ……%感激不尽!!!

网友:
不開機就是電源ic壞 哪麼簡單的維修?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这叫??

网友:
本子都没拆开就判断IC坏?板子上那么多电源IC你说哪个?如果是专业维修的你肯定会拆开仔细查,翻电路图,跑线路,你这也太武断了,详细的图都没有叫大家如何帮你?

网友:
基本的电路原理楼主还没有个概念吧...建议去买本书看下电路,个人推荐笔记本维修高级教程 芯片级

网友:
高手不拆机就晓得哪里坏了

网友:
先拆本子吧,拆开在慢慢查条件。。。。

网友:
待机电压有吗?开机键上有电吗

网友:
自己动手先拆开看看,你的问题太笼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