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rt显示颜色问题

楼主(2012-01-01):
昨天接修一台联想显示器  颜色怎么偏红,不知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急急急急急 @

网友:
先拔了VGA线还红就是典型的联想故障灯管坏。
如果拔了正常就是VGA的问题了,驱动板红绿蓝测量对地组织一般都是75欧姆左右,对的的有二极管保护的,不正常的先取掉保护二极管了再测阻值,正常了就装上一个好的二极管,咩好就是主控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点评):
这是CRT ,,那来的灯管,,

网友(点评):
CRT还修啊?我这一个全好的珑管CRT才100不到……

网友:
先看看VGA线,再看看视放电路的R.G.B电路是否有虑焊。

网友:
先换个电脑看是不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先检查下蓝枪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检查下是不是信号线里面的线芯断了,摇几下如果有变化,就是线坏了。轻拍几下正常就是松焊了,不行的话,就得拆机测试视放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