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讲我的液晶屏维修经验,电阻法,电压法,替换法的综合应用

楼主(2012-01-01):
      最近看基地也有不少屏坏的帖子,我也经常碰到屏坏,虽然多数的屏都没有修复,但还是修好了一些屏,修好的都是屏线路板上的元件坏,至于有的屏就是知道屏排线的问题也解决不了,无奈
下面我讲一下我的方法,因为没有任何关于屏电路的图纸资料,我都是利用维修常用的方法
      1电压法:电压法就是测量各测试点的电压,比如供电电路,输出正常就可认为此电路元件全部正常。举例:LG18.5屏,白屏,经通电测试,VGH没有,更换芯片(忘了,从另一个18.5屏上相同位置拆的)
       2电阻法:电阻法就是测量各测试点对地阻值,举例:奇美20寸,白屏,测某电压输出点对地阻值为10,把这部分与地相连的元件一个一个的拆下,最后是一个电容坏了
       3替换法:替换法主要是用在以上两种都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前几天修到的一块20的屏,现象是显示非常的模糊,屏上的主控和另外一个稍大点的芯片已经被上家换过,那我还是很相信上家的,那两个芯片就不管了,手上正好有相同的屏板,于是采用替换法,第一批换掉两个大一点的元件,涛声依旧;第二批,换掉几个5,6个脚的IC,成功修复,到最后我都不知道是哪个元件坏了,不过我确实是修好收到钱了
     很多朋友说,在屏线路板上焊接要小心在小心,很可能会将故障扩大,我换过好多屏IC,接口,从来没出过问题,我也不是特别小心的,焊接多了自然就熟练了

网友(点评):
不错的经验,没有料板就难了

网友:
原创  顶一个  新年快乐.

网友:
不错,这个是绝对有用的经验

网友:
新年快乐

网友:
好方法横好用

网友:
    我的确攒了不少的屏料板,我一般收的是屏碎的显示器,60左右回收的,但不是随便什么屏都要,一般是两个板加起来最少能卖80我才收,就落了屏,拆掉灯管和屏板,然后组成一套20左右卖给同行,以旧换新用,不过现在以旧换新结束了
     有对照的料板修起来确实事半功倍,不过就算没有,这几种方法也不是一无用处的,而且这几种方法同样适用于其他任何电子板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