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啊 求大侠们指导

楼主(2012-01-01):
今天接到一台hp6531s故障是开机掉电。有时一开机就掉电压条上只有开机灯亮无线开关灯没反应 测主板除3v5v外其他的电压都没有 。但有时又可以点亮直到xp滚动条的时候才掉电。不知道该从哪查起 。求各位大侠指导指导 万分感谢!
掉电
主板
开机掉电

网友:
估计显卡少电压了

网友:
CPU 供电好像是ADP的吧? 加汗试试

网友:
裸板测试过没有?

网友:
应该是cpu座子有问题或者供电有问题

网友:
滚动条前掉电南桥,滚动条后掉电北桥

网友:
cpu供电芯片加焊了还是不行

网友:
裸板也测试过了也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