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HP 6910P XP滚动条后就黑屏 怎么解决?

楼主(2012-01-01):
我的HP 6910P  XP滚动条后就黑屏
可以进 WIN PE 系统  进去后一切操作都正常
就是进WIN XP的时候  滚动条过后就黑屏  无法到欢迎界面

网友:
换个硬盘 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回复一下bios初始

网友:
能进PE,基本上证明了硬件没问题,重点是你的系统,楼主试过重新装系统了?

网友:
一样一样的排除故障啊!先换一个系统试试,不行在换内存,。。。

网友:
先安装WIN7试试。可以的话就是BIOS里面的硬盘模式改一下。
不行的话看看SD存储有没有东东,网卡声卡,再者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试一下进安全模式,可能是你的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  总算是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