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灯改单灯两灯三灯改法

楼主(2012-01-01):
最好拿到手的就是你们拆下来的废的高压板上的在高压接口附近的那个
3KV 27J   35V   37J类的电容没有正负极,焊在灯管接口两处即可,
可以把四灯改成3灯,2灯。1灯
其他相同。就是将蓝色的那两个电容焊在灯管接口两处

网友:
乱码来的。

网友:
复制也要把干扰码删掉啊,你这就等于上假负载,理论上可行

网友:
乱码还在啊

网友(2012-10-14):
复制也要把干扰码删掉啊,你这就等于上假负载,理论上可行
哈哈哈

网友:
曾经这么改过  还行

网友:
打几个字,难吗,搞得乱码一堆

网友:
乱码看的不是很明白,麻烦楼主再发一次

网友:
改好,试下,去保护就行了。

网友:
不知道怎么去保护,有大神说下没

网友:
这样改不实用啊

网友:
乱码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
还是看不怎么明白

网友:
乱码看不懂

网友:
乱码,看不懂,有高手说一下,是把小电容直接焊到接口处吗?

网友:
乱麻一堆,都不知道什么

网友:
一头雾水........

网友:
乱码,看不懂

网友:
早知道就不去买双灯高压条了!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