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机自带航嘉电源求助

楼主(2012-01-01):
一品牌机自带的航嘉电源,额定350的,扔了有点可惜,故障是客户电源坏了,但不愿意等维修,直接换了新的,旧的留下了。没事翻出来检查,最终确定是TL431烧坏,导致无待机电压,更换TL431后开机正常,使用几天后,突然无法启动,待机电压正常,但是接上主板后按开关无反应(可以肯定的是主板是完好的)。短接绿黑线能正常开机,各组输出正常,检查各功率管和滤波电容没有损坏,求教,在线等

网友:
电源自我保护了,检查保护电路

网友:
我都好想知道啊。我有几个电源有一些板可以开,有些板就不能开啦!电源系好的。

网友:
检查TL431附近元件,重点查辅助电源的滤波电容。

网友:
楼主应该用光驱或12V/35W-50W的灯泡来测试一下这个电源的负载能力,看它有没电压下降或其它现象,查清原因再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