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芯片是干什么的??

楼主(2012-01-01):
这是DELL1545图纸里的一个编号U48的芯片  谁知道这个芯片都有什么作用    如果没有他会对那些东西照成影响

网友:
产生LCDVDD的呀,没有它要么没显示,要么显示白屏

网友:
是呀,3脚是开启屏供电的使能端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A:
这是屏供电的开启啊,没有这个芯片屏幕就没电压啦

网友:
j建议按芯片上的型号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屏供电的开启啊,没有这个芯片屏幕就没电压啦

那我吧这芯片拿掉直接把1和2脚连接会有怎么危险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吧这芯片拿掉直接把1和2脚连接会有怎么危险么|?

想法奇怪...危险不知道,拿掉芯片再通电有可能会冒烟.再说你拿掉了,3.3VRUN还是3.3VRUN,(只不过从1脚拿到了2脚而已),又不会产生LCDVDD,

网友:
这个一般不会坏啦,旁边的小管才容易坏

网友:
拿掉直接短没影响,但也不会显示

网友:
这芯片是控制屏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吧这芯片拿掉直接把1和2脚连接会有怎么危险么

没什么危险  没屏供电  直接飞个3V

网友:
。屏供电哇

网友:
G5281是一个N沟道MOSFET电源开关
高端负载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吧这芯片拿掉直接把1和2脚连接会有怎么危险么

没有危险

网友:
给屏供电用的呀!!

网友:
应该是没有危险的,但应该黑屏的时候有可能屏幕是亮的,不过这个影响不大吧,应急的时候可以直接飞

网友:
这个问题就如, 你穿鞋子和不穿鞋都能走路,危险吗,不用讲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