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华液晶驱动板烧错后的恢复方

楼主(2012-01-01):
第一步:我们把烧错程序的驱动板按正常的烧写步骤把硬件连接好,编程器通好电,跳帽设置好,并口线,VGA线都要插好,
第二步:找到驱动板上面保存数据的存储器芯片
第三步:在驱动板没有通电的情况下,用导线或镊子短接存储器芯片的第(5,6)脚,然后给驱动板上电,此时不要拿开短接的导线或镊子,如下图的红圈里的两个脚 第四步:在短接的情况下,打开烧写软件,然后点击图标ISP ON
如提示框提示,说明成功;
然后就可以拿掉刚刚短接的导线或镊子,接着点一下这个图标ERASE
如果有提示,说明擦除成功第五步:擦除成功以后,我们点击载入文件LOAD FILE,选择需要烧写的数据,然后点AUTO,烧写正常的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
要说明对那类芯片的  5 6脚    乐华的有好多种

网友(2012-09-09):
乐华常用的MCU是RTD2120,你说的是不是2120

网友(2013-10-01):
究竟是那类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