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硕上网本,不装键盘有一按键跳个不停

楼主(2012-01-01):
此机原来是进水机,可把水吹干后,开机有一按键不停的跳,键盘取了,IO也换了,南桥也换了,键盘接口没有短路,不管是进PE还是系统可还是有一按键在不停的跳,求高手解答!!跳的那外键就是“/”本子型号是ASUS PC 1000HD

网友:
检测一下键盘接口下面的那一排贴片电容是否存在漏电,不行就全换了试试看

网友A:
有可能键盘那的主板电路连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键盘那的主板电路连电了

连电是不是两个脚短路了,我测了都没有

网友:
板层可有水吧,不短路漏电饿会这样的吧,
今天有个机器也是及键盘的问题,摔坏的,,开机进bios可以,进系统键盘就不能用,,usb的也不能用,,
怪问题,,

网友:
找图纸看看/这个按键是那两条信号线决定的,或者换一下ec试试,或者是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
把键盘取下来再开机看看还会有没有这种情况,如果有的话就是键盘本身故障了。这种情况键盘本身故障比较多。

网友(点评):
人家说了不接键盘都是这样

网友:
是不是EC坏了。。。换个EC试试。。

网友:
帅哥你把卡键盘的接开焊下来看看。注意重点在是你在拆开主板的时候哪里水渍最多,就重点查那个地方!

网友:
唰bios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