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28电流跑到0.76后掉到0.28之后又上到0.76左右?

楼主(2012-01-01):
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三星R528,因在移动笔记本时没有使用正确姿势,导致笔记本不能显示,重新加焊显卡后,正常工作两天,现在彻底不工作了。裸板电流跑到0。76左右,等几秒掉到0。28,之后再跑到0。76之后不动,插不插内存电流一样,显卡旁边大电感,电压0。85,感觉低,更换过上管,加焊过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只有重新换个显卡试试了

网友:
测测内存供电有没,如果有估计就得换显卡了

网友:
内存供电没问题。1。5V。

网友:
三代的条子吗

网友:
这个先建议刷BIOS后再修硬件,电流跳变的现象有点象是BIOS不能过显卡,

网友:
有可能是保护了下坏了吧

网友:
期待问题解决

网友:
三代条子,电压1。5V。我感觉电流掉了一下,应该像重新自检了一下,看最后电流情况应该是没过显卡。显卡没有明显短路现象,加电后拷机一段时间,整板没有发烫的元件,电流掉下来的时候,所有大电感没有掉电现象。

网友:
0.78 感觉没跑马   你先确认下 跑马了没

网友:
如何确定是否跑马??0。76应该是跑了一下开始检测内存了吧。

网友:
加不加内存电流都一样,说明内存都没工作

网友:
这样跳的电流感觉就是显卡。有条件换个新的上去看。

网友:
我示波器,只有20M,估计是打不了内存啊。13#的朋友说的对,插不插内存电流一样,说明,还没到检内存。不过CPU电压是出了。

网友:
显卡摘了重做

网友:
纠结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