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一块用黑笔就可以启动的液晶电源

楼主(2012-01-01):
今天修了一块用黑笔就可以启动的液晶电源,,,,用电压档,,,,先黑笔,,,搭在300V电容,,负极就可以启动,,,,太怪,,,芯片是OB2269CP

网友(点评):
电容不坏的情况下,就是PWM芯片有毛病

网友:
说实话 没看懂。

网友:
断了电,,,马上接着接,,,,工作正常,,,,,,断久了,,,,一定要点一下就可以正常启动,,,有输出电压,,,还不知道用什么办法,,,郁闷,,,芯片是OB2269,,,,,,昨天也接一台显示器,,也是那个芯片,,也没有修好,,,有12V输出,,,,一接负载就4V,,,郁闷,,,,负载没有短路前提下,,,

网友:
LZ  没看懂  能详细解释吗

网友:
PWM电路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原先接地脚开焊了然后你用黑表笔就等于给接地了啊???????

网友:
LZ 你说的话反思了下  还是没有看懂  不知道你是没有说清楚还是我的理解能力有点……

网友:
换个芯片OB2269看看

网友(点评):
换了好几个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