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L2 主板chassis intruded是通过观察修复的。

楼主(2012-01-01):
如题:开始第一步都是要刷一下BIOS,不行,换BIOS刷,还是不行。去掉什么三极管还是不行。看一下别人的思路,确定不是BIOS问题,于是就以BIOS为中心,左看看右瞧瞧,终于板子背面的两个被锈蚀的绿点映入我的眼帘,哈哈哈哈。测量不通了,飞线完毕后,开机正常了。中医说的好望闻问切。。。。。。经验之道

网友:
还是眼睛好使啊

网友:
维修细心最重要

网友:
楼主讲的不全面。到底是什么问题也没有说清楚。

网友:
维修到一个境界的时候,往往感觉都是根据经验走了,想这个故障不会直接更换南桥或者北桥,CPU座。我说的这么多,你们是都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