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pe死机

楼主(2012-01-01):
pe走到滚动条死机原因大总结,,,求学哥学姐们总结下

网友:
硬盘有坏道
内存有问题

网友:
我还碰到过U盘本身的问题...在DOS 下克隆系统正常,一进PE就在滚动条哪里卡死,换个U盘就好了。。

网友:
硬盘问题大大滴,还有就是CPU边边上那几个电容也有可能有问题。我遭过一次的。看到是好的高TMD半天才稀里糊涂扥把它边上其他的几个电容换了(之前换过边上的两个电容其他的木有换),换了他边上的几个电容旧KO了。你这个问题哈注重查硬盘。扫一下由木有坏道

网友:
硬件替换,先换内存试试,然后,查查硬盘,最后,测测主板。

网友:
用MHDD扫硬盘

网友:
硬盘。内存都有可能,再有就是南桥也有可能

网友:
锁定 硬盘 和内存  两者间 首先考虑 硬盘

网友:
   我认为是板子或者CPU的问题,关键是看你的死机卡在什么地方

网友:
硬盘跟内存换了都不好,板子上的事就不好说了

网友:
碰到硬盘的多。。

网友:
我遇到过进PE蓝屏的,和BIOS设置有关。

网友:
桥有问题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硬盘 内存再就是换个U盘或者换张光盘  再不行那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2012-08-07):
你是不是PE进不去  进DOS  ghost 简单的方法吧硬盘拆掉看能不能进PE不能进 内存CPU(换个高一点的或者低一点的)

网友:
内存 硬盘模式 坏道 主板问题 cpu u盘 都会啊

网友:
内存 硬盘模式 坏道 主板问题 cpu u盘 都会啊!!
同上答复

网友:
没进去前现用DiskGenius格式化C盘就好了,要不就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
有些板不支持PE系统,嘿嘿

网友:
把bios里面的ahci模式改成ide的吧

网友(2015-06-15):
不要用13版的PE,就用WIN8精简版PE进去,格式盘符就好了,还是不行,就更换一下硬盘数据线,换个接口,内存换个插巢

网友:
硬盘有可能有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