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零件求助

楼主(2012-01-01):
一长城19显示器、屏是M190 L09 REV.C1、升压电路中。有一贴片六脚的二极管、如图。那位高手知道怎么用单独的二极管去代替它?它的标称:DN,后面有一个小的H、电路符是D2。。万分感谢

补充内容 (2012-1-3 12:36):
感谢各位同仁的支持。。已补充大图和测量数据。。望指导。。。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类似问题 搞不定  也是缺件

网友:
飞本专业的就不要折腾啦吧,免得浪费大量做其他事情赚钱的时间

网友:
屏电路不好修啊,没有资料啊,啥时候也把图纸弄到就好办了,看能否找一个差不多的坏屏,看看能不能拆个下来试试吧

网友:
M190 L09 REV.C1  你这个不是屏的型号吧..来个屏型号吧...

网友:
如果没有修过屏,那越修故障越大,,

网友A:
是屏的型号。。应该是:M190A1 L09。版本是C1、、朋友如果有这个屏 的料板。。麻烦你测一下这个东东的管脚定义。。。它是产生+—高压的

网友:
没有,帮你支持一下,让下面的高手看到

爱问 -8 严禁灌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屏的型号。。应该是:M190A1 L09。版本是C1、、朋友如果有这个屏 的料板。。麻烦你测一下这个东东的管脚 ...

拍张大点的图片上来 再加一张全貌图上来

网友:
最好拍个电路板的全貌,不然谁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屏的型号。。应该是:M190A1 L09。版本是C1、、朋友如果有这个屏 的料板。。麻烦你测一下这个东东的管脚 ...

我刚好有这个屏,不过你说的管脚定义我也只会测接地不接地的,如果是复杂的PN结构也测不出来。教教我测啊

网友:
只要用同一功能的管都可以代换。。。。

网友:
上测量的数据

网友C:
楼主怎么确定是这个零件坏呢?
屏是什么现象?来张全图看一下啊..

网友D:
这零件很眼熟,貌似在高端的电源适配器里有见过,具体的型号用途我帮你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拍张大点的图片上来 再加一张全貌图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拍张大点的图片上来 再加一张全貌图上来

感谢各位同仁的支持。。已补充大图和测量数据。。望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零件很眼熟,貌似在高端的电源适配器里有见过,具体的型号用途我帮你找找看

感谢各位同仁的支持。。已补充大图和测量数据。。望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确定是这个零件坏呢?
屏是什么现象?来张全图看一下啊..

感谢各位同仁的支持。。已补充大图和测量数据。。望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