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写bios查空出错

楼主(2012-01-01):
intel dp45sg主板用编程器写bios。查空出错;是不是bios芯片坏了

网友:
那可不一定的哦

网友:
查空出错只是说明你的芯片里面有程序没被擦除而已

网友:
有两个问题:一:你的型号不对。二:BIOS芯片坏

网友:
芯片加密也是这样的,我遇见过

网友(2018-01-13):
一般都是芯片里有程序。

网友(2018-03-21):
换个试试,~~~~~~~~~~~~~~~~~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