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38l

楼主(2012-01-01):
小弟今天接到一台dell pp38l的机子暗屏,屏是好的,量高压板供电,vcc:18V nc:0V ena:3.3V clk:3.3V,"NC"信号是什么各位大哥请教一下
暗屏

网友:
应该是空的,没有信号的意思

网友:
换个高压条 得了

网友:
是了,应该是高压条,刚刚就是不敢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