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S-7506主板,不能关机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1-01):
求教MS-7506主板,不能关机是什么问题,短接开机2针,关不了机
主板

网友:
可以正常开机 重启么?
短接开关 10秒左右也关不了么?

网友:
不知道你的开机正不正常,多短接一会时间看看能不能关机啊

网友:
短接一会,显示器暗掉,CPU风扇还在转

网友:
来自: 吉林白城
按关机时序修 关机以后 测 全板电压 看看哪路电压没有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