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VGA不显示,DVI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2-01-01):
如题,我只是查了下RGB三基色的阻值正常,数据线接VGA不显示,接DVI显示,问下,第一。如果想修好VGA的话怎么修,还需要排查哪里。第二,能不能飞线解决呀??就是VGA口接到DVI上,我看DVI接口没有模拟的针,但是电路板上有接点儿。
PS:客户没有DVI接口。。

网友:
也碰到过,最后整个DVI转VGA转接头打发。。

好方法

网友:
印象中好像看过这个资料,说是一个什么74门电路的问题

网友:
顶一下,大家帮下忙,那个转接头解决不了问题的。。客户的是没有DVI接口。。

网友:
我遇过3台显示器与你的现像一样,RGB与H,V都正常,就是接上不显,但有背光。

网友:
是不是得选下接口模式呀、

网友:
光打阻值不行吧,应该用示波器打信号,看波形。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亮变色说明行场信号有电压,但是不一定是信号。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把H/V连接的二极管或者多脚芯片直接干掉。。。一般就有影了。

网友:
显示器菜单上有个切换按扭,切换切换就是,如找不到的话,就几个按钮,每个按一下

网友:
你还没查行场信号。

网友:
这个还没见过 复位一下出厂设置

网友:
买一个VGA转DVI的转接头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接口切换的功能键吧

网友:
把菜单 里面的设置重置 一下试试    我一台冠捷的显示器 出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把H/V连接的二极管或者多脚芯片直接干掉。。。一般就有影了。

能具体的说一下吗?

网友:
从 行 场  查起吧

网友B:
飞线或加转接口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线或加转接口都可以。

怎么飞,怎么加转接头呀。

网友:
输入选择选了吗?DVI口是  DVI-D还是DVI-I的?几针的?

网友:
对,我也碰到过一机器,不知是什么牌子的,好像是AOC。菜单选择VGA就好了,可能是客户的小孩随意按到了,当初还不太敢确定是设置问题,但细看VGA口发现比DVI干静光亮,所以断定客户一定是用VGA口的,报价收钱,连机子也不用拆。

网友C:
飞线不可以吗?
zanghuquan
怎么飞??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线不可以吗?
怎么飞??

网友:
有修过雷击的这样的问题 是rgb电路上有二极管 坏掉了 样子 和三极管一样但是标的是D 也没测出好坏 就是直接换的 换完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