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51G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2-01-01):
AMD独显,开机电流跑到1.30--1.25--1.24就不动了,北桥显卡也都加焊了,还是无果。论坛上看了几个,都没有解决,这个应该是通病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显卡
通病

网友:
有没有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看下跑马了没有 换个U试下先

网友:
你看下内存有没有过,有无波形,然后查北桥

网友:
有电流不一定走数正常啊!!!~主要看一下没有走数啊!!~

网友:
有没有进水呢?跑什么码呢?最好换个北桥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先看北桥显卡等有无短路,如果没有短路,测一下CPUREF!

网友:
你这个应该还没有跑马了

网友:
AMD的先换U吧

网友:
换bios电池看下哪,

网友:
装上CMOS电池,如果还是不行,刷个bios 试试, 在测试下CPU, 桥的关键信号点。

网友:
最后还是换主板解决的,原CPU是好的。。。。这个板子好像很难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