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惠普主板进系统慢维修过程

楼主(2012-01-02):
    这主板接手的时候是不跑马的明显的看到CPU旁边 有电容爆了

   直接换掉跑马了 以为好了  谁知道装到机箱里面进系统 3分多钟  而且打开个软件都要几分钟  (想起几个月前也是有一台惠普的机子跟这台型号是一样的也是装系统很慢,  后来换硬盘啊内存啊什么都换装还是很慢 无奈之下把CPU 内存 硬盘 都换到另一块主板上面看下还慢不慢结果很顺利的就装进去了  跟客人说主板的问题叫他换板  结果板有保修期的他就拿回厂家了)
       心想换几个电容应该不会导致进系统慢吧 还是先软后硬吧 准备装系统 结果PE进不去

还是上了BGA再说把 上完BGA也是一样  结果一下字就不知道从何下手了想起了迅维网 上去看下有没有 类是的故障  结果还真有而且还有点多有刷BIOS,有拆网卡的,还有BIOS设置的,还有放电的 。我就先从网卡下手了因为网卡是我最先看到的贴  拆了  在进PE结果还是一样     无奈这下抱着侥幸的心里在放电看下结果这一放正常进PE了   怎么可能之前放电也是一样啊  结果看下主板原来忘记把跳帽跳回原来的位置了 为了确定是不是这个问题我在把跳帽放回原来的位置 还真 是这个跳帽的问题 品牌机真坑人啊

经验啊。。就怕到时候又记不住了。。记号。。

网友:
修机器自己要细心

网友:
一般跳线帽插到清零的位置,是开不了机的。

网友:
品牌机就是与众不同 呵呵  维修时 要多注意主板上的标注

网友:
修好就是师傅啊!

网友:
呵呵,这桌面都差不多啊,把所有能挂的都挂上墙去了。

网友:
虚心的向你学  自己有很多不足呀~

网友: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品牌主板,楼主写的很精彩学了,顶一下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4497-1-1.html

网友:
那么邪乎  见识了

网友:
写得不错,是个专业人士,值得信赖。

网友:
倒是知道问题了。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一个跳线引起的机子速度慢

网友:
  对付品牌机奇难杂症的思路是什么呢?

网友:
学习了,图不是很清楚,能看得明白了,看来品牌机的主板要多加留意

网友:
一个跳线会让人走很多弯路    所以要仔细检测

网友:
修好就是师傅啊!向你学习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换了电容用了一个月 进系统就慢了 其他的都正常 进到系统里面点东西反应液很慢  把硬盘换了还是一样  结果是cpu风扇支架没有上紧AMD的u  有时候搞死人了

网友:
呵呵 。。。没有遇到过。。。。。今天还真是见识了

网友:
写得不错,师傅真棒。

网友:
上次V星的一块P45也是跳下线好的!之前一直跑E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