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m300系列本子有待机不触发和内屏不显维修经验

楼主(2012-01-01):
这几天修了几台m300的本子。通电有待机电压3.3v 5v。电源开关也有3.3v电压。测EC---wpce775的64脚(ACIN)有没有3v电压,没有就换PU1(isl88731.)如果有电3v电压测wpce775的93脚是否对地短路,如果短路换Ec(wpce775里面没有写程序)。如没有短路直接测二极管D31有没有击穿。
关于很多人修好不触发故障后,内屏不显外接正常的问题。基本都是屏线有线断了。
再补充一句,本子修好后有可能摄像头不灵。

网友:
看来楼主对东芝M300系列修的很精啊,借此请教一下
最近被一台东芝M306的机器,PLTRST正常,不出CPURST搞得头大;
此机二修机,南北桥都动过;一开始不触发,南北桥现都换成全新的了;整机所有电压正常,时钟正常;参考电压正常,南北桥之间的DMI线八对十六条,有四对阻值一样,另四对阻值一样。真没招了。

网友:
看这种情况有PLT-RST       PCI-RST肯定也是有了的!只是楼主没有测到而已,PCI-RST楼主测不到有可能是总线上的PCI设备把它拉低而导致的!重点排查总线上的PCI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