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苹果APPLE A1278 板号K6的图纸..

楼主(2012-01-01):
求苹果APPLE A1278 板号K6的图纸..有的请上传下好吗..谢谢 ......这个机器现在启动正常了  但是屏没有显示...希望有这图纸的朋友上传一份....以下载作为感谢

网友:
怎么没人回啊  急用啊

网友:
之前是什么问题的?

网友:
之前是不开机 这台机进过水..我拆开看 只有电源接口处有小部分发霉,用洗板水洗了后吹干 可以开机了 CPU 内存都能过了 屏只是暗暗的闪了一下 但是没有显示 按键盘的大小写键有反应

网友A:
不知道,这是不是你想要的 MC374(A1278

网友(点评):
应该就是这个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是不是你想要的

你好  你是发有附件吗   没看到...

网友:
你修的苹果多吗?有兴趣可以交流下 370140756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  你是发有附件吗   没看到...

是的,刷新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刷新下吧!

正是我要找的 谢谢啦

网友:
期待LZ的好运,进水机,又赚到了。

网友C:
我现在手上有块这种机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手上有块这种机的主板

这个机器是不是所有的东西必须全部接上才有显示?  不接全的话屏只是暗暗的闪一下 但是没显示

网友D:
这个机器进水的话,LCD接口那里有个保险容易烧,你应该注意下。

网友(点评):
值得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进水的话,LCD接口那里有个保险容易烧,你应该注意下。

你好 我要确认的是 所有的外接设备不接的话是不是不显示 机器确定启动了

网友:
不错。有苹果修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样主你看屏闪一下主板有没有掉电啊?掉电查电压,不掉电看下屏接口的信号!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手上也有一台,但是是不上电 ,待机都正常这,PM_PWRBTN_L有跳变!现在没有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