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T 公共点无电压

楼主(2012-01-01):
      今天下午接一台ASUS F8T 笔记本,客户说不开机. 上可调电源,待机0.02,按开关键无反应,和客户说查到问题再报价给他, 客户走后拆出裸板目测了下无异常, AMD芯片组,打了各电感阻值也无异常。 CMOS先放电,上可调0.02 按开关依然不触发,无3V 5V电压 ,公共点0.14V,电压没过来,看来是隔离保护电路的问题,查隔离保护电路,当测到PQ8101 MOS管时,发现123脚S级有18.5V的电压,D级5678脚0V,打值有500多欧没短路,4脚S级18V的电压,

    PQ8101是个P沟道的MOS管,低电平导通,控制级有18V的电压,电肯定过不去(有点想不通,PQ8100 123脚S级的18.5V的电压是怎么来,PQ8100 也是P管)看图纸4脚G级来自充电芯片MAX8725ETI   27PIN

   测MAX8725ETI 1脚DCIN 18.8V     2脚 LDO 12V    3脚 ACIN 2.47V   4脚 REF 4.2V   6脚 ACOK  0V   想问下大家是不是MAX8725 坏了? 还是还有哪些条件没满足?  6脚的ACOK 0V 是不是有问题?    由于手上没芯片,没办法换。。。。

2个分压电阻我也测了,阻值正常,请高手支个招,是换芯片还是其他地方有问题。。。。小弟先谢过了!!!

补充内容 (2012-1-4 10:39):
机器已经修好了! 续贴发在31楼

网友(点评):
2PIN电压不对,应该是5----6V之间,查下外围,如没异常,果断换8725

网友:
ACOK应该不是0伏吧,等高手给结果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等待解决.

网友(点评):
改换MAX9725ETI 就好了

网友(点评):
写错了 MAX8725ETI

网友:
楼主是高手,我要向他学习

网友:
期待答案的出现.....

网友(点评):
31楼有答案了

网友:
max8725 坏。。。

网友(点评):
对的,AMX8725坏了

网友:
坏了换吧 !

网友(点评):
换了,已经OK了

网友:
坐等楼主确认问题!

网友:
你看下这个信号还到那里 最好弄个芯片换上试试

网友:
感谢楼上各位的回复,回为手上料板少,没8725换,准备淘几个来,问了下以前在上海学校的师傅,他叫我直接飞线到公共点,我感觉不妥,不知道能不能飞线? 如果8725坏了,飞线能通电充电肯定也充不了

网友:
楼主上一个保护隔离的第一个管D级怎么没电压呢

网友:
换了片在说芯

网友:
高手来救命呀

网友A:
你在公共点 弄个10v左右的电压 开机烧一下  是不是有轻微的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公共点 弄个10v左右的电压 开机烧一下  是不是有轻微的短路

我短接PQ8101 D S级 可以开机  但感觉不妥,所以还是准备先换芯片,已经定了

网友:
ACOK是必须有的。

网友(点评):
换了新的芯片,待机时ACOK 依旧低电平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今天碰到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点评):
解决了,31楼

网友B:
把PQ8100换掉   不要怀疑我   试下  1分钟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PQ8100换掉   不要怀疑我   试下  1分钟的事情

我也和你一样怀疑过PQ8100 ,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华硕的机器不好修呀,修完一个故障还有另一个故障

网友:
楼主那两个P沟道的管子第一个PQ8100  第一个能导通,第二个不能导通,有没有想过可能PQ8101后级可能有问题呢?

网友:
不过看楼主定了芯片了,期待楼主的答案!

网友(点评):
修好了,31楼

网友:
G级高电平,就关了两场管,先看下ACOK是从哪来的,是高有效还是低有效

网友:
换芯片试一试了,,
我就是感觉坏了就换,没反映就在好换回来,,

网友:
楼主换芯片试过了吗

网友:
我觉得要找ACOK的线路   还有就是基准是不是对的哦  可以先换芯片看

网友:
        感谢大家的回贴,昨天 MAX8725ETI 充电芯片到了,更换芯片后就正常了,开机也一切正常,感谢基地,要不是在基地找到了图纸和点位图,这机子我肯定搞不定, 板子上连原件序号都没,还有感谢各位同行的热心回贴{:soso__4026319322122912531_1:}

更换MAX8725ETI 后公共点的电压正常了

待机的3V 5V也出来了

换了8725ETI后, 第6脚 ACOK 依旧低电平,应该是正常.  还有第2脚由原来的12V 变成了5V  正如 bbqhas 仁兄所说的5V-6V 在此感谢!

待机由原来的0.02 变成正常的0.01

网友:
楼主有始有终,支持!!!

网友:
路过学习了,谢谢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