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86二修机维修

楼主(2012-01-01):
本机拿来时不通电, 拆开看已修过,EC  NPCE781LAODY等已焊过,测开关到EC线未断,按开关测ec15脚无反应,测其电源正常,测南桥32k晶振无波形,无意中测得晶振二脚为33欧,就拆了南桥,再测其二脚仍33欧,才发现10m电阻被换成33欧,换电阻,重置南桥后,32k波形正常,但按开关仍无反应,就测ec到bios连线,发现其中一电阻33欧被换掉了,换后测bios波形正常,此时77脚无波形输入,可以确认此ec为内置振荡器,77脚32k可能用以同步,此时按开关仍无反应,但按开关时15脚已有反应,推测做南桥时爆了,换后一切正常了。说明一下,本机插pci-e测试卡可跑马,意外情怳当内存时当af代码,换其他内存正常后再换原来内存即正常

网友:
被人动过手脚了

网友:
肯定是的,应该是33欧和10m交换了

网友: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V460 I3独显的机器也是用的NPCE781EA0DX-GP,不出待机,15脚为高电平,把15脚接的一2K电阻接待机芯片端对地一下就OK了,很搞人。